请问GPIB的通信协议中,总线上的设备听/讲地址是控制器分配的吗?

楼主(2015-03-19):
假设GPIB总线上有一个控制器C、两个其他设备A和B,A和B设备程序初始化时没有设置本地地址,而是听/讲地址是控制器分配出去给设备的,控制器向A发送讲地址使A成为讲者,控制器向B发送听地址使B成为听者,那么问题来了——在控制器C发送讲地址给A设备前,控制器又是怎样在总线上找到A的呢?是怎样寻址到A的呢?所谓的听/讲地址是不是必须由设备(A和B)的程序先配置,然后再让控制器寻址?

网友A:
各有各的地址,就像你找一个人一样,要有地址才能找到

网友B:
GPIB也是需要先定义地址的,不然仪器是连不上线的。不然那些共用指令相同于广播,大家都回复,是"听"不清谁的,不过有了定义地址,你可以通过对不同地址下*IDN?来知道各个地址是什么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地址,就像你找一个人一样,要有地址才能找到

是通过A的电路板硬件方式设置地址(如拨码开关),还是通过A的主控芯片上的软件对它进行地址设置?那么问题来了——假设ABC分别是三个不同厂家生产的,按您的意思,那么他们的地址就是由生产厂家来决定的,假设A地址被A生产厂家设置了为6,而B的地址也被B生产厂家设置成为6,由控制器去寻址的话,到底是寻址A还是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B也是需要先定义地址的,不然仪器是连不上线的。不...

是通过A的电路板硬件方式设置地址(如拨码开关),还是通过A的主控芯片上的软件对它进行地址设置?那么问题来了——假设ABC分别是三个不同厂家生产的,按您的意思,那么他们的地址就是由生产厂家来决定的,假设A地址被A生产厂家设置了为6,而B的地址也被B生产厂家设置成为6,由控制器去寻址的话,到底是寻址A还是B呢?

网友B:
就我了解的,仪器都是通过软件进行地址设定的,一般在仪器的GPIB选项中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了解的,仪器都是通过软件进行地址设定的,一般在仪器...

“GPIB选项”在哪里?是在该设备厂家配套的上位机软件中么?每个厂家在研发的时候都会给该仪器配套上位机设置和控制软件?然后可以用它来对一个设备进行初始地址配置?GPIB总线上的每台设备是不是都要先用对应厂家给的配套软件去初始化地址,然后再进行系统测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