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可以代替气缸

楼主(2015-03-19):
我有台简单的机器,人家那么没空压机,所以不考虑使用气缸,有没什么很简单的,使用电可以控制的,达到气缸的效果,电机算一个,但不合适使用太多电机,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式不?实现简单的压紧,松开或拉动一个东西! 有知道的教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

这个是一直一种力啊,我是想可让PLC控制它是推力还是拉力呢!

网友B:
液压控制,这个在机械机床中应用非常普遍,加个油箱和加压泵即可实现,如果想自动化程度高点在整上一些压力开关和可控电磁阀控制油路即可

网友C(2020-02-19):
看到晚了,可以考虑我们销售的EC电缸,高性价比,完美替代气缸。24V电就可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晚了,可以考虑我们销售的EC电缸,高性价比,完美替...

连空压机不舍不得买  还让用电缸   不是笑死人吗

网友E:
行程短的可以用步进电机,相对电缸便宜很多

网友F(2020-06-18):
一个空压机 几百块 它不比你废这么大劲去找别的替代品 划算么 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G:
短行程电机配凸轮,

网友H:
用两个电磁铁,一个负责推一个负责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