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怎么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5-03-19):
求大神知道《《《《《《《《《《《《《

网友A:
 找个例子程序看看,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先百度一下吧正文不少于10个字 有意思么?

网友C:
建议你先深入学习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再仔细了解Plc的几个脉冲指令就可以啦

网友D:
楼主先熟悉自己要控制的步进电机型号

找驱动器的手册

再看选什么PLC。

简单的程序控制不是很复杂,楼主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上图你参考哈。

网友E:
选择个晶体管的plc,坛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深入学习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再仔细了解Plc的几...

简单说就是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运行。

网友G:
很实用的一个实用里程

网友H:
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可以控制啦,用PLC的脉冲输出指令就行啦!!

网友I:
可提供:

PLC 计算机 以太网 网络  modbus  步进电机 运动控制模块

(1)支持以太网Modbus标准协议,方便与PLC、PC互联;

(2)控制器能实现对正、反向限位开关位置的高精度自动校准;

(3)控制器能实现电机正常运行的丢步检测,通过 丢步检查

   开关,可检测出电机运行时的丢步数,再通过对丢步的

   补偿,可 实现高精度的位置闭环控制;

(4)控制器主模块 右侧可接一个 16路DO扩展模块;

详细见:

http://bauto.taobao.com

赵工:13917492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