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如何用箭头微调plc寄存器中的数值

楼主(2015-03-20):
屏上的数据修改都是一点数值处就弹出数字键盘然后修改后确定就可以,我觉得不好操作,有时容易按错,想改成上下递增递减箭头来调数据,按一下增箭头就加1,减箭头就减去1,并且要求递增数可改,如按一次加0.5也行,这样更细些,如何做到。

网友A:
1、在触摸屏弄两个复归型按钮分别为M0、M1(分别为自加1、自减1)。

2、在PLC程序里面稍作处理:

比如:你想让寄存器D0里面的数值微调自加1或者自减1

LD M0

INCP D0

LD M1

DECP D0

或者

网友B: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用程序解决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下图吧。

原来还有这么简单的,真是学习了,谢谢你们好心回答

网友D(2016-05-09):
请教楼上的大家,我想在威伦里面设计一个可填数据的表格,但不知数据如何以文件方式保存在HMI里。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E:
有图有真像的楼上回复的很到位。

网友E:
用宏指令编程实现也可以。

网友F:
威纶有这个功能的,多状态设置元件就搞定了,不过好像 不能加0.5呢,用宏指令做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