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2plc的供电

楼主(2015-03-20):
各位问一下SS2系列的PLC本来是DC24V供电的,现在我采用+-12V供电,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接触过,看看手册行不行。

网友B(2015-04-24):
可以的,但是注意其他的共地问题 ,特别是和触摸屏连线,计算机通信;最好是+-12V的隔离的电源:

有空可以看看我们的系统-用台达PLC做的免编程的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