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米特MC280运动型PLC

楼主(2015-03-20):
1、采用ARM+FPGA的双核处理器,多任务并行处理,程序执行速度达0.065微妙

2、程序容量达32K,R元件容量达32K,是D元件的4倍

3、8路单向高速计数,最高100KHZ;4路AB相计数,最高100K,支持4倍频,80点的PLC还自带两路差分5V编码器输入接口,另外可以选择5V差分信号转接配件,提供差分计数方案。

4、自带4、6、8路高速脉冲输出口,最高200KHZ;支持AB相脉冲输出;支持中断定长,支持运动中改变目标位置;位置闭环控制,位置中断。

5、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插补、法线、切线插补、螺线插补、电子齿轮、齿轮比可动态变动、电子凸轮,支持4个1024曲线表、支持G代码和CAD图形导入功能。

6、8位密码保护,可以设禁止上载功能,防止未授权程序复制。

7、圆盘角度高速分割功能(1-128),直线高速等分功能(1-128)中断输出,

8、除了输入中断功能外,还具有高数计数中断、脉冲输出位置中断功能。

9、软件上编程界面与西门子PLC一样,有主程序、子程序之分;具有子程序的入口、出口,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相同控制条件,一个子程序就可以解决;I/O寻址方式跟三菱一样8进制(X0-7\Y0-7),指令也跟三菱一样代码,三菱有的它也有,三菱没有的它也有。

10、我们提高完整技术配套服务。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