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指令与梯形图速查手册

楼主(2015-03-20):
PLC 指令与梯形图速查手册 目 录 第 1 章   位逻辑指令 1.1 LD 指令:载入常开触点 1.2 A 指令:串联常开触点 1.3 O 指令:并联常开触点 1.4 LDN 指令:载入常闭触点 1.5   AN 指令:串联常闭触点 1.6 ON 指令:并联常闭触点 1.7 LDI 指令:立即载入常开触点 1.8    AI 指令:串联立即常开触点 1.9 OI 指令:并联立即常开触点 1.10 LDNI 指令:载入立即常闭触点 1.11 ANI 指令:串联立即常闭触点 1.12 ONI 指令:并联立即常闭触点 1.13 NOT 指令:改变使能位输入状态 1.14 EU 指令:上升边缘检测 1.15 ED 指令:下降边缘检测 1.16 ALD 指令:触点块串联 1.17 OLD 指令:触点块并联 1.18 LPS、LRD、LPP 指令:逻辑堆栈操作 1.19 =指令:线圈输出 1.20 =|指令:立即线圈输出 1.21 S 指令:线圈置位 1.22 SI 指令:线圈立即置位 1.23 R 指令:线圈复位 1.24 RI 指令:线圈立即复位 1.25 NOP 指令:空操作 1.26 X 指令:异或操作 第 2 章   比较指令 2.1 LDB=指令:载入字节等于 2.2    AB=指令:与运算字节等于 2.3 OB=指令:或运算字节等于 2.4 LDB 指令:载入字节不等于 2.5    AB 指令:与运算字节不等于 2.6 OB 指令:或运算字节不等于 2.7 LDB=指令:载入字节大于或等于 2.8 AB=指令:与运算字节大于或等于 2.9 OB=指令:或运算字节大于或等于 2.10 LDB=指令:载入字节小于或等于 2.11 AB=指令:与运算字节小于或等于 2.12 OOB=指令:或运算字节小于或等于 2.13 LDB 指令:载入字节大于 2.14 AB 指令:与运算字节大于 2.15 OB 指令:或运算字节大于 2.16 LDB 指令:载入字节小于 2.17 AB 指令:与运算字节小于 2.18 OB 指令:或运算字节小于 2.19 LDW=指令:载入字等于 2.20 AW=指令:与运算字等于 2.21 OW=指令:或运算字等于 2.22 LDW 指令:载入字不等于 2.23 AW 指令:与运算字不等于 2.24 OW 指令:或运算字不等于 2.25 LDW=指令:载入字大于或等于 2.26 AW=指令:与运算字大于或等于 2.27 OW=指令:或运算字大于或等于 2.28 LDW=指令:载入字小于或等于 2.29 AW=指令:与运算字小于或等于 2.30 OW=指令:或运算字小于或等于 2.31 LDW 指令:载入字大于 2.32 AW 指令:与运算字大于 2.33 OW 指令:或运算字大于 2.34 LDW 指令:载入字小于 2.35 AW 指令:与运算字小于 2.36 OW 指令:或运算字小于 2.37 LDD=指令:载入双字等于 2.38 AD=指令:与运算双字等于 2.39 OD=指令:或运算双字等于 2.40 LDD 指令:载入双字不等于 2.41 AD 指令:与运算双字不等于 2.42 OD 指令:或运算双字不等于 2.43 LDD=指令:载入双字大于或等于 2.44 AD=指令:与运算双字大于或等于 2.45 OD=指令:或运算双字大于或等于 2.46 LDD=指令:载入双字小于或等于 2.47 AD=指令:与运算双字小于或等于 2.48 OD=指令:或运算双字小于或等于 2.49 LDD 指令:载入双字大于 2.50 AD 指令:与运算双字大于 2.51 OD 指令:或运算双字大于 2.52 LDD 指令:载入双字小于 2.53 AD 指令:与运算双字小于 2.54 OD 指令:或运算双字小于 2.55 LDR=指令:载入实数等于 2.56 AR=指令:与运算实数等于 2.57 OR=指令:或运算实数等于 2.58 LDR 指令:载入实数不等于 2.59 AR 指令:与运算实数不等于 2.60 OR 指令:或运算实数不等于 2.61 LDR=指令:载入实数大于或等于 2.62 AR=指令:与运算实数大于或等于 2.63 OR=指令:或运算实数大于或等于 2.64 LDR=指令:载入实数小于或等于 2.65 AR=指令:与运算实数小于或等于 2.66 OR=指令:或运算实数小于或等于 2.67 LDR 指令:载入实数大于 2.68 AR 指令:与运算实数大于 2.69 OR 指令:或运算实数大于 2.70 LDR 指令:载入实数小于 2.71 AR 指令:与运算实数小于 2.72 OR 指令:或运算实数小于 第 12 章   字符串指令 12.1   SLEN 指令:获取字符串长度 12.2   SCPY 指令:将字符串 1 复制至字符串 256 12.3   SSCPY 指令:从字符串复制子字符串 12.4 SCAT 指令:字符串连接 12.5 SFND 指令:在字符串 1 中查找字符串 12.6 CFND 指令:在字符串中查找字符 12.7 LDS=指令:载入字符串等于 12.8 AS=指令:与运算字符串等于 12.9 OS=指令:或运算字符串等于 12.10   LDS 指令:载入字符串不等于 12.11   AS 指令:与运算字符串不等于 12.12   OS 指令:或运算字符串不等于 12.13   ITS 指令:整数转换至字符串 12.14   DTS 指令:双整数转换至字符串 12.15   RTS 指令:实数转换至字符串 12.16   STI 指令:字符串转换至整数 12.17   STD 指令:字符串转换至长整数 12.18   STR 指令:字符串转换至实数 第 13 章   表格指令 13.1 FILL 指令:内存填充 13.2 ATT 指令:增加至表格 13.3 FND?TBL 指令:表格查找 13.4 LIFO 指令:后入先出 13.5 FIFO 指令:先入先出 第 14 章   定时器指令 14.1 TON 指令:接通延时定时器 14.2 TONR 指令:掉电保护性接通延时定时器 14.3 TOF 指令:断开延时定时器 14.4 BITIM 指令:开始间隔时间 14.5 CITIM 指令:计算间隔时间 第 15 章   特殊指令 15.1 网络读/网络写 15.2 发送/接收 15.3 脉冲输出 15.4 PID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