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用户对电磁流量计有更深的了解——测试步骤

楼主(2015-03-20):
电磁流量计的使用很广泛,但是相比其他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的使用会有点麻烦,且不正当的保养也会损失掉流量计的使用寿命,所以在事先使用电磁流量计时要对其有着充分的了解,避免因各种原因导致仪表失误或测量不准确等等事故的发生。在这里给大家提供关于电磁流量计的测试步骤,让大家对电磁流量计有更深的了解。

1、在管道充满介质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接线端子A、B与C之间的电阻值,A-C、B-C之间的阻值应大至相等。若差异在1倍以上,可能是电极出现渗漏、测量管外壁或接线盒内有冷凝水吸附。

2、在衬里干燥情况下,用MΩ表测A-C、B-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0MΩ。再用万用表测量端子A、B与测量管内二只电极的电阻,应呈短路连通状态。若绝缘电阻很小,说明电极渗漏,应将整套流量计返厂维修。若绝缘有所下降但仍有50MΩ以上且步骤(1)的检查结果正常,则可能是测量管外壁受潮,可用热风机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

3、用万用表测量X、Y之间的电阻,若超过200Ω,则励磁线圈及其引出线可能开路或接触不良,拆下端子板检查。

4、检查X、Y与C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在200MΩ以上,若有所下降,用热风对外壳内部进行烘干处理。实际运行时,线圈绝缘性下降将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仪表输出信号不稳定

5、转换器检查,如判定是转换器故障,经检查外部原因没问题的情况下,请与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联系,厂家一般会采取更换线路板的方式解决。

以上5个步骤就是电磁流量计的测试步骤,在使用前都可以对故障后都可以用以上几点来对电磁流量计的使用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