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PROFIBUS-DP通讯元件比较熟悉的

楼主(2015-03-20):
请问下 有谁对PROFIBUS-DP通讯元件比较熟悉的,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求教,通讯线联有很多设备有次维修时不小心AB短路造成全部设备跳闸,请问有没有像断路器那样功能的通讯元件短路时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网友A:
很遗憾,基本没有,如果楼主想要保护的话,在引脚上自己加接二极管吧

网友B:
没有听说过此类神器,静候大神回复

网友C:
    通讯保护???你的 从站通讯 A,B 都短路了,设备当然会中断工作呀,怎么可能会不报警还继续工作? 那样不是不受总站控制啦

网友D:
这个不是通讯元件的问题,DP用的硬件本身是基于RS485的,短接A,B两线本身并不会造成硬件损坏,但会造成通讯中断,这才是问题。你用冗余通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等与说AB短路 直接就是通讯故障,要么用通讯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