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画面不能保存

楼主(2015-03-20):
大家好,我用的海泰克编程软件是6.7的,以前都可以保存画面。但电脑中毒后,就不行了,求救

网友A:
我是新手路过顶一下,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我用的是PWS6600在上载时人机上要输入密码,但这前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没有密码,请问一下JXLB0001.PWS6600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吗?

网友A:
我用的是PWS6600在上载时人机上要输入密码,但这前程序不是我写的所以没有密码,请问一下JXLB0001.PWS6600有解码软件吗?

网友B:
回复内容:没解码软件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PWS6600在上载时人机上要输入密码,但这前...

网友C(2016-02-18):
把毒杀了重装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脑重做系统,ADP重新安装!

网友E:
需要读取上传密码联系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