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PLC控制步进马达做纠偏动作

楼主(2015-03-20):
请教下:用永宏PLC控制步进马达做纠偏动作,当X0闭合X1断开马达正转,当X0和X1都闭合式马达立即停止,反之X1闭合X0断开时马达反转,当X0和X1都闭合时马达立即停止。

网友A:
以两相混合式步进为例,直接用PLC的IO控制的话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一是IO的驱动能力有可能不够;二是IO最好输出脉冲信号。要实现正反转,步进两相线圈里面的电流方向相反就可以了。建议用IO驱动三极管或者固态继电器,控制两个线圈里面的电流,如果线圈接到了外部24V或5V,最好串入一个功率大点的电阻保护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