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使用

楼主(2015-03-20):
请教下怎么使用这个软件呀,我下载了打开,但不知道怎么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使用软件?怎么做界面做程序?谢谢了。有资料的也可以发我下谢谢了。

网友A:
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有个叫“在线模拟”的功能,功能十分强大,支持很多控制器(包括变频器)的协议,可惜只能模拟时间不超过10分钟,甚至他还有一个独立与EB8000的模拟器,叫做Simulator,可以在没有安装EB8000的机器上运行组态程序。具体的楼主可以在官网找到手册,或者参考元件的帮助主题

网友B:
再补充一点,EB8000还有“离线模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