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OP-B10S411触摸屏如何进入系统设置、?

楼主(2015-03-21):
一DOP-B10S411触摸屏,想调整系统时间,如何进入设置?谢谢!!!

网友A:
你看下后面有没有个傍边有SYS的孔,里面有个按键,可以进SYSTEM;不然你试试常按屏幕右上方;还不行的话,写个带SYSTEM的按键的程式下进去,然后按操作!这款我没用过,不知道要用那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后面有没有个傍边有SYS的孔,里面有个按键,可以...

谢谢回复!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