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ABB 510 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5-03-21):
信捷PLC利用通信控制ABB510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可以用单个寄存器写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变频器手册里面有寄存器定义的,可以写单个寄存器启动和停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手册里面有寄存器定义的,可以写单个寄存器启动和停止

网友C(2015-04-25):
必须学会,努力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D(2019-09-28):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手册里面有寄存器定义的,可以写单个寄存器启动和停止

能给个只读电流、电压的成功的例子吗?

网友D:
为什么我按照说明设置如下,还是不能读频率、电流呢?

9802=1  5302=1 5303=9.6  5304=2  5305=0  1001=1 1102=0 1103=8

PLC:XC5选通讯口2,波特率9.6, 数据位8 ,停止1位,偶校验

使用命令REGR应该读变频器的地址H67吗?还是什么?

网友D(2019-11-01):
大神没有回答的吗?能有个简单的例子也行

网友E:
捷PLC利用通信控制ABB510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可以用单个寄存器写吗?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