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援手,关于200PLC中断

楼主(2015-03-21):
利用200PLC自由口通讯,接受指令结束,反馈一串字符给PC,这个没有问题,利用中断实现了,问题是,现在接受完指令要判断一个点是否为1,为1,不仅发送反馈,还要再发送一串报警信息,不知道该怎么做,原先是在接受完成中断子程序里,添加了发送反馈的指令,想让它发送完反馈指令,不回到主程序,继续发送报警信息,这该怎么做才好

网友A:
利用定时查询端口来做更好实现,比如每隔10ms查询一次串口,满足了楼主所说的条件就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定时查询端口来做更好实现,比如每隔10ms查询一次...

 是这里的事件10,定时中断0吗,可是它优先级和端口0接受完成优先级一样都是0,可以吗

网友B(2018-09-06):
发送和发送完是2个时间节点, 开启发送的时候回到主程序了, 可以在使用一个发送完成中断, 在中断里面再发送一个报警信息,  另外通常这样的应用应该是连接多个节点,  完全可以用另外的一个独立的发送指令去执行,  不需要在发送完成里面,而只要判断需要发送报警, 并且发送反馈处于空闲的,就可以进行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