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适当的电机

楼主(2015-03-21):
选择适当的电机
为了选择适当的电机,必须考虑若干因素。比如是选择线性运动还是旋转运动?以下为选择一个电机时应考虑的一些基本要求。这将有助于确定是否要使用一个直线电机,还是要使用一个旋转电机。
直线电机
要求多大力?
作工周期是多少?
所希望的步进步长是多少?
步进速率或线速度是多少?
双极性或单极性线圈?
线圈电压?
断电时螺杆能否自锁?
是否有尺寸限制?
所期望的寿命要求是多少?
工作坏境温度是多少?
固定轴或贯通轴式?
驱动器的类型?
旋转电机
要求多大力矩?
工作周期是多少?
所希望的步距角是多少?
步进速度或转速(RPM)是多少?
双极性或单极性线圈?
线圈电压?
定位力矩或保持力矩要求?
是否有尺寸限制?
所期望的寿命要求是多少?
工作坏境温度是多少?
滑动轴承或滚珠轴承?
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
驱动器的类型?

交流同步电机
    步进电机也可在交流(AC)下运行。但是其中一相绕组必须通过一个适当选择的电容而得电。在这种情况下,电机限制为仅有一个同步速度。例如,如果电源频率为60赫兹,则电源有120次反向或变更。通过电容通电的相位也按照偏移时间顺序而产生相同数量的变更。电机已按相当于240步/秒的速率真正通电。对于15°的旋转电机,要求24个步序来完成一个旋转(24 SPR)。这就成了600转/分(RPM)的同步电机。

    对于直线电机,所产生的线性速度取决于电机每步的步长。例如,如果向0.001英寸/步的电机通60赫兹的电源,则所获得的速度为0.240英寸/秒(240步/秒×0.001英寸/步)。很多海顿™的步进电机可以被当成一个300或600RPM的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A(2015-05-05):
http://www.sifudianz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