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硬件组态问题

楼主(2015-03-21):
欧姆龙CJ2M PLC接两组远程I/O模块,还有一块触摸屏,全部走总线,想问一下怎样硬件组态?它与西门子300 的组态有何区别?

网友A:
硬件组态的话,,只需要CPU这边的总线模块组态进去就可以了,,远程IO模块是通过总线模块的,所以不用做进去组态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的话,,只需要CPU这边的总线模块组态进去就可...

是用总线模块走的远程,那我要更改远程模块的输入输出分配地址,该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