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主多从的总线上 什么叫做串行轮询和并行轮询?(新手无积分··)

楼主(2015-03-21):
在一主多从的总线上 什么叫做串行轮询和并行轮询?(新手无积分··)

网友A:
串行轮询比较好理解,就是根据从机号,主机挨个查询。对于一主多从的并行轮询好像比较难实现,除了主机在总线上发送广播,每个从机都接受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轮询比较好理解,就是根据从机号,主机挨个查询。对于...

并行轮询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