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流程问题

楼主(2015-03-21):
三菱PLC的步进流程中,是否可以用上升沿指令呢?求助

网友A:
可以用,没有问题。

STL S0

LDP X0

SET  S20

网友B:
如果你愿意,是可以用的

具体要看控制场合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愿意,是可以用的具体要看控制场合的情况。

网友D:
步进流程中对上升沿指令的正常使用没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没有问题。STL S0LDP X0SET  S20

如果改用 ldp m0 ,我在流程中置位了M0,然后关闭了流程,但是M0还是置位状态,然后我在流程关闭之后,复位M0,然后隔几个扫描周期再置位M0(过程中流程关闭),这个时候开启流程(M0置位状态),请问进入流程后ldp m0 后面的程序是否会执行?

网友E(2018-06-05):
请问一下 三菱Q中LDPI什么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