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5-03-21):
    今天开始在电脑上学习编程手册,为什么我在基本窗口添加的状态切换按钮(地址就是默认的LOCAL HMI,LB0) 在离线模拟的时候不能显示在基本窗口(WINDOWS 010)中,难道一定要连硬件才行?还是我什么地方设置限制了?求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是组态软件

还是什么软件?

楼主:
威纶通触摸屏啊,准备要它与西门子PLC通讯的。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是组态软件还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可以使用软件中的  元件---开关----功能键来做,里面有切换窗口选项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新建了PLC连接?如果新建了PLC连接的话初始化的时候会查询下位机,如果不存在的话,显示界面上可能什么也没有,会弹出“PLC NO RESPONSE”的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新建了PLC连接?如果新建了PLC连接的话初...

没有新建,全是用的默认设置,就是新建了一个项目,默认的是LOCAL HMI,然后我按照手册上的方法来学习的时候,发现在基本窗口新建的按钮和状态灯不能显示,但是XY曲线图却可以,只是没数据罢了。不知道咋整了。。。开局不利啊

网友D(2016-05-09):
位状态的图标是自己选的吗?

网友E:
用功能键做就可以了,而且方便。

网友F:
使用本地的地址可以做,也可以显示出来的,不是是介面编号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