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P6.5做得触摸屏PWS6680C程序在离线模拟是出现报警

楼主(2015-03-21):
不知道为什会出现报警:The simulation dose not include the ladder program.是哪里设置出错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看看你程序中是否有梯形图,模拟不支持梯形图程序。

楼主:
 谢啦,解决了,我原来好像是选择阶梯程试了。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怎么把设置警报显示啊,我列了几条警报信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开关量触发设置好的警报,警报区地址为触发警报的起始地址,该地址是字,你用这些字中的位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谢啦,解决了,我原来好像是选择阶梯程试了。再问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