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永磁电机生产工艺(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15-03-21):
我们公司生产永磁同步电机,今年想对它进行一些制程上,今天把它拿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先现有流程:

先上定子组装部分的照片:

定子尺寸比较多,目前公司主要有3.7KW~~160KW的多种机型;

扎线部分,铜线从成圈的铜线,通过一个绕线治具夹,绕成不同大小,不同匝数的线圈(伺服来计圈数):

楼主:
扎好的线和定子叠片进入坎线工作站:

坎好的线,会有个整线的工序,是将定子两头铜线整理,同时扎上绳子;让两头平,内径平整,不影响外壳,转子及端盖组装:

做完这个后,会是用氢氧机将漆包线的绝缘烧掉,同时焊上高温导线,然后进行测试(电阻,电感及绝缘测试):

这时产品会生成自己的编号,有纸本档的测试资料。

楼主:
就上面的两道工序,我们有请小日本评估过自动坎线机,但由于我们的电机定子比较长,然后是内嵌;所以绕线杆的设计的力达不到,所以没有做。个人想法:铜线圈放置的部分看可以修改放置方式不,节省点空间;然后是测试的部分,用PC加通讯的仪器来测试,使用高压继电器来切,至少安全点,测试数据与产品编号走电子化的流程。

楼主:
浸漆工艺:

浸漆的目的是增加绝缘和改善散热,这部分有些公司采用灌胶工艺,这个导入的话,电机性能应该是会提升,但是电机成本会增加,但是对生产工艺流程会改善。特别是真空灌胶工艺,只是真空腔对于大电机,所需的真空腔也很大,设备成本,抽真空时间都需要考虑。

楼主:
浸漆后的定子,外表会稍作打磨,然后将外壳加热(磁共振加热),套上去:

楼主:
转子的组装,先是贴磁钢,将磁钢表贴在转子叠片上,然后套上钢圈:

这个部分,想找非标的做成自动化的,因为产品类少,然后动作也不复杂;而以前出货的产品出现过几次磁钢极性贴错的。

楼主:
接着将贴好磁钢的叠片,通过压床装配到转子轴上:

楼主:
压好的轴会在动平衡上作动平衡测试,通过不平衡泥来保证转子的重心在轴线上,动平衡后,会热套装上轴承及端盖:

楼主:
定子和转子单独组装完毕后,就是将两个组装起来:

我们的电机设了安装外壳,所以后面还有个安装外壳组装。

楼主:
接下来就是喷漆了:

楼主:
喷完漆后,会进行编码器和风扇的组装,同时端子盒也会装上去,这样电机基本组装好,然后就进行测试(一台功率计,量测三相电流,反点式等):

电机测完后就进行包装了,品管会将电机测试数据收集归档,在产品的包装放上品质PASS卡。

这部分,还是希望测试数据走电子化的流程。

楼主:
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些地方有比较好的想法,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浸漆工艺:浸漆的目的是增加绝缘和改善散热,这部分有些公...

 看定子铁芯,为什么有些是直的,有些是斜的?斜槽定子还在异步电机上还从未见到,是不是永磁同步电机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同步电机应该都是斜的吧,减小齿槽力矩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起来下

网友B:
  好帖呀,原来电机就是这样生产过来的呀 ! 强大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帖呀,原来电机就是这样生产过来的呀 ! 强大 !

网友D:
这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很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很低的样子。。。。

 所以需要改,需要大家提建议

网友E:
图文并茂真的不错啊下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F:
 好强大的帖子呀 !图文并茂真的不错啊!学习啦

网友G(2015-12-01):
永磁同步电机如果批量不大,自动化程度就不会大。感谢楼主的强力贴。

中国电机行业 出了小电机外,其他都是自动化程度不高。

网友H:
学习了,第一次见电机工艺流程

网友I:
是自动绕线机,电机关键在设计,制作不难,编码器最难。

网友J(2016-08-22):
@军团3、7kw一160Kw有几个机座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下

生产改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好强大的帖子呀

网友K:
永磁同步电机如果批量不大,自动化程度就不会大

网友K:
这车间的自动化程度很低的样子

网友K:
浸漆后的定子,外表会稍作打磨,然后将外壳加热

网友L:
这就是工艺,好,,,,,,,

网友K:
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些地方有比较好的想法,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K:
转子的组装,先是贴磁钢,将磁钢表贴在转子叠片上,然后套上钢圈: 这个部分,想找非标的做成自动化的,因为产品类少,然后动作也不复杂;而以前出货的产品出现过几次磁钢极性贴错的

网友M(2017-04-11):
引用 楼主:
定子和转子单独组装完毕后,就是将两个组装起来:我们的电机设了安装外壳,所以后面还有个安装外壳组装。

转子和定子不会吸在一起吗

网友N:
终于知道这种电机怎么生产工艺过程了,要搞成自动化程度高的话,感觉难度和成本不是一般的低喔,自己改造这得有灵感循序渐进的改,这周期长,如果能引进老外的先进设备和工艺还是不错的,但可能性太小,老外生产线不让你看都有可能,嘿嘿 还是找国内相关做非标的厉害的公司讨论下

网友O(2017-06-15):
大家都分享一些自己行业的照片出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