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模拟量输入 跪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03-21):
高手解答啊 ! 线路接的没问题 量程卡设置的和硬件组态的一致 电源正常 前置连接器和总线连接器全都检查过没问题 带了5个331 都这样 肿么回事啊!

网友A:
模块的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吧。

检查下,设定的参数和硬件是否一致。地址设定是否有问题,地址选用偶数,默认的。试试。

网友B:
看下硬件组态,参数有问题把

网友C:
最好贴上硬件配置的图

网友D(2018-04-11):
跳线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