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22):
CPU226扩展EM277与AB PLC通过SST卡进行通讯,EM277模块的CPU Fault灯有时总会亮红灯,查过通讯电缆以及终端电阻都没有问题。目前通讯不成功,该如何解决?

网友A:
AB PLC SST卡不知道啥。如果需要和EM277通信需要加AB的第三方扩展。建议用226的一个口走MODBUS通信,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