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软件 支持三菱FX3U的串口吗

楼主(2015-03-22):
三菱的485模块 连接 昆仑 通泰时选用 串口 连接 ,可是软件好像里面好像没有FX 3U 的选项 ,求各位指点 。

楼主:
难道只能用编程口吗?

网友A(2015-06-03):
正准备要设计一个FX3U-232-BD与MCGS组态软件通信。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
PLC选用三菱FX3U的CPU。电脑安装MCGS组态软件,使用RS232串口通信,电脑的232串口与三菱FX3U-232-BD模块进行连接,MCGS组态软件使用通用串口通信父设备下挂一个三菱FX系列串口设备。问题是三菱FX系列串口设备中找不到FX3U的CPU选型,请问可以选择FX2N吗?或者说只能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下挂三菱FX系列编程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