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系列驱动器速度模式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2):
一台B2驱动器1.5KW速度模式运行正常,模拟量控制速度。电压为0V时电机有时低速转动0.5转/分,不知要怎样设置?

网友A:
设置P1-38为零速钳位的速度,在设置一个DI为上电有效的零速钳位功能

网友B(2018-08-26):
怎样设置有一点小缺陷零速钳位速度以下的速度无法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