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ZRN和DPPMA指令问题

楼主(2015-03-22):
现在在用台达ES2做双轴运动,程序中使用DZRN指令进行原点回归后可以正常运行DPPMA指令,但是一旦运行DPPMA指令后,就无法在进行DZRN原点回归了。

在调试监控中发现,其实DZRN指令应经被调用了,但是没有信号输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监控下D1336,D1337的值,如果是零的话,可能就不会归零了

楼主:
看了下CH0(D1031、D1030),CH1(D1337、D1336)的值都不为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监控下D1336,D1337的值,如果是零的话,...

监控了下CH0(D1031、D1030),CH1(D1337、D1336)的值,都不是零的

网友B:
可能是DPPMA 指令的调用条件没有断开,然后又调用DZRN指令。只是估计,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