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走螺纹

楼主(2015-03-22):
最近接了一个非标的活,其中要求一个车螺纹的功能,用PLC加触摸屏做控制。主轴用变频器加编码器,X,Z轴用步进电机,车螺纹的程序不知如何编制。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机理呀。

网友A:
找机床工作者,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机床工作者,很快就搞定了              ...

网友C:
PLC根据编码器测算主轴速度,再根据相应规格螺纹螺距参数计算步进电机转速,超级简单!!

网友D:
主轴测速 从动步进

步进的速度依据 主轴,,螺距就是一转走的距离

做成自动运行控制程序,不会很复杂,可以交流62771529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根据编码器测算主轴速度,再根据相应规格螺纹螺距参...

网友F:
这个控制不复杂的

网友G:
就是一个直线插补动作。。。我们做绕线情况类似

网友H(2018-09-05):
需要控制脉冲输出根据当前编码器的转速计算出X轴的进给速度, Z轴这边主要是涉及控制螺牙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