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写入到PLC

楼主(2015-03-23):
我用台达触摸屏同时控制2台台达温控器和一台PLC,现在我想将触摸屏上来自温控器的数值写入到PLC请问如何实现?那位知道的老师能否告知

网友A:
在触摸屏中做一个数据输入框,地址和PLC里面数据地址对应。

楼主:
触摸屏显示框的数值来自于温控器,我想将这个数值写到PLC

网友B:
用小脚本就可以了,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