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寻找识货人!

楼主(2015-03-23):
公司设备上一个小可编程控制器,上面也没品牌标识,想修改一下程序,谁认识这是什么品牌,用什么编程软件?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不到标识  不过我看应该是松下的吧

网友B:
就是淘宝的单板机加个外壳而已,你可以试试看用三菱早先的FXGP软件来读读程序。

网友C:
搞不好是自己用单片机自己开发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好是自己用单片机自己开发滴,

网友E:
好像是信捷的,你再查一下。

网友F:
三菱的软件    你试试

网友G:
应该是松下的PLC,用松下的编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