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矩大了反转的功能

楼主(2015-03-23):
一个水处理项目,用变频器驱动电机推动一块板来压滤污泥,就是在水池里的污泥推到两边去。

现在有这么一个要求,当污泥被压缩到一定程度,电机转矩达到某值后变频器反转。

请问用什么功能实现,怎么设置参数和接线,最好用三菱或欧姆龙的变频器来举例

网友A:
检测电机电流,设定最大值时继电器动作,给变频器反转信号。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玩过,也就是要找到起动反转的条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没有玩过,也就是要找到起动反转的条件呀!

能不能让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根据转矩输出,然后再给模拟量输入端子

网友C:
给个理念不需要变频控制。扭矩电机+接触器+继电器+plc+电流反馈可调节开关量变送器+plc程序开关量极限电流时间控制+铲刮移动时的振动装置。当然要用变频器也可以铲刮移动速度可调节。

为什么要极限电流时间控制?电机启动会超电流、铲刮时会超电流,但超电流时间不会很长最多1-2秒或者还会超长些时间,但铲刮到终点时压缩泥浆会长时间停留在极限恒电流,这时设置个适合时间启动plc程序反向退出控制。plc程序及其简单而且只要开关量控制即可。不过真正实际调试,必须要到现场实地过程检测调试。不能想当然程序设计完就完事了!

这些不需要那种plc来实现。所有plc都能实现熟悉那种程序就用哪种plc。

网友C:
电机加机械装置可实现。但不是最好的,最好还是气缸或油缸推泥方式实现起来比较容易推泥的力也大。同样是时间加压力控制。

网友D:
变频器过转矩检测,多功能输出,驱动输入方向(脉冲驱动)。日系不懂,台达C2000可以轻易做到,变频器运行于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都可以。

网友E:
这个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来作比较就可以做。

网友F:
wdp1234所言极是,简单又方便

网友G:
通过检测电流的方法,控制变频器的反转

网友H:
在推泥板上加装个压力传感器,再搞个压力仪表设置个上限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I:
最简单的,使用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电机过载信号,来实现反转

网友J:
用变频器和plc通讯读取电流

然后比较电流

网友K:
简单一点可以用恒转矩功能,启动后延时一段时间就反转,如果力矩大于设定力矩(比如90%)就保持在那里,延时后就反转。

网友L(2015-05-02):
可以用变频器的监控功能监视变频器的输出转矩(矢量型变频器做矢量控制时都有这个功能),当输出转矩达到期望值时触发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用继电器输出再接通控制变频器反转即可。

网友M:
云龙-13说的对着呢

网友N(2015-07-31):
机械负荷开关,控制继电器(两个,互锁,转换)。通过继电器转换控制变频器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