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网带测偏

楼主(2015-03-23):
  公司有一台设备,是钢丝网带传动的,现在钢丝网带的测偏是气缸顶住钢丝网带边部,气缸上装位移传感器测量网带的跑偏量,因气缸有一定的压力,频繁的工作造成网带边部破损,影响网带的使用寿命;

   请教高人是否有做过不接触式的测偏装置,请各位大侠支招,也可有偿到公司安装调试

网友A:
没见过这种设备,帮着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气缸结构不仅是测偏,还有纠偏功能,才造成边沿损坏。只是测偏,使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可以。不要使用气缸直接作用网带边沿纠偏,应增设导向辊纠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结构不仅是测偏,还有纠偏功能,才造成边沿损坏。只是...

气缸只是测偏,给纠偏油缸提供跑偏量进行PID控制,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不能测量跑偏值,我们要模拟量信号的

网友B:
测量气缸供气加装自动调压,减小接触受力,接触部件使用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气缸供气加装自动调压,减小接触受力,接触部件使用滚轮。

气压已经很低了,接触部件也是滚轮,只要有接触就会有伤害,运行速度太快了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参考 彩涂生产线 用的钢带纠偏系统  无接触式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机械设计考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参考 彩涂生产线 用的钢带纠偏系统  无接触式的

没接触过彩涂生产线,能说下是怎么控制的吗,或者来我们公司帮我们做,给报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你可以参考 彩涂...

我见的是个成品系统 用的是伺服阀控制液压缸  利用液压杆的伸缩来调整纠偏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初级电工没...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控制的,跑偏量是怎么测量的呢?是非接触式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守望...

非接触式的 这种监测设备网上应该很好找 就是利用钢板的不透光性网上找的就是这种构造

网友E:
使用光电开关来检测应该可以,你最好有张照片看一下,怎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