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不转啊,伺服也有脉冲数啊

楼主(2015-03-23):
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伺服马达不运行,放大器上也有脉冲数

我用伺服:MR-JE-70A

10号接脉冲,35 接方向;46,47,44,43,42,15,接0V;   12,20,21接24V;

参数:PA13 改为  0204

      PD01 改为  0C04

网友A:
伺服有没有报警,有没有使能

网友B:
1:机械原因

2:接线错误

3:脉冲当量太小

网友C:
机械连接部分脱落,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D:
检查线路,另外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