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J2S报警al-24

楼主(2015-03-23):
我这有一台三菱伺服电机驱动器MR-J2S-100A报警AL-24

经检查是驱动器坏,但是检查都无法发现那个元件坏,请问各位高手驱动器里面那个元件

请帮帮手

楼主:
MR-J2S驱动报警AL  E9    更换控制板上的LA7800光电即可

但是报警AL   24无法找出故障   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三菱MR-J2S-100A开机报警AL-24是模块坏了,输出点和电源正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