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CPU315-2DP怎样外部清除程序

楼主(2015-03-23):
如题所示 有个315-2DP的CPU    现在是无论怎样通讯都通讯不上   现在是想把这个PLC里面的程序删除掉 让PLC的状态在出厂状态 再通讯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了

谢谢!

网友A:
1、你CPU的MMC卡内原来有程序的,你把存储卡的原来程序清除,然后把你的硬件组态和程序都下载进去就正常了!要么就换个新的MMC卡。
清除的方法:
(1)对新型S7-300(带MMC卡),方法如下: 建立电脑与CPU之间的连接,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择菜单View(查看)/Online(在线),在线打开Blocks(块),选中所以块,右击选择“删除”,即可删除CPU工作存储器中内容,同时也删除了MMC卡中内容;你也可以使用菜单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把用户程序下载到存储卡中),下载一个空的程序到MMC卡中,间接把MMC卡中程序删除;你也可以利用PG 或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来删除MMC卡中程序。
(2)对于标准S7-300(使用闪存FEPROM卡),首先在SIMATIC管理器中,选择菜单View(查看)/Online(在线),在线打开Blocks(块),选中所以块,右击选择“删除”,即可删除CPU工作存储器中内容,然后执行菜单PLC/Copy RAM to ROM(复制RAM到ROM),即把在线空的程序下载到FEPROM卡中,把FEPROM卡中程序删除。

2、模式为RUN的时候,SF,DC5V和STOP三个灯都还亮?
可能是硬件的故障。硬件有问题!
具体的分析,你看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64738&cid=1029

网友B:
学习了,呵呵。西门子的值得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你CPU的MMC卡内原来有程序的,你把存储卡的原来...

   一楼的方法很是实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