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伺服问题

楼主(2015-03-23):
4KW的台达伺服外接电阻需要配多大的线

网友A:
我看到有4Kw的,没见过4.5kw哇,4kw的话,可以接一个20欧,容量120w的电阻(和内置回升电阻规格一样)。线的话用短接内部回升电阻的线规格,应该是1mm2。具体的话,你可查查驱动器内部回升电阻规格(看说明书或者在P1-52和P1-53里面查看)。另外,我也是新手,多多讨论。

网友B(2015-08-10):
台达有4KW的电机,表示怀疑,是4.5kw的吧 4.5kw不是内置刹车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