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温控仪表通讯求教

楼主(2015-03-23):
我现在在做个工程要求采用MCGS与亚泰温控仪表通讯,仪表支持MODBUS RTU 标准协议通讯

L1-3路设定值地址

暂存器位址:10H—13H

数据范围:SV1-SV4

出厂值:0.0

属性:R/W

请教在触摸屏上怎么连接变量谢谢各位

网友A:
没用过,不给应该很简单的,先看一下仪表上的modbus通讯定义,查找对应的可读写寄存器地址,然后上位机直接读写就行了

网友B(2015-05-06):
查一下网上的资料,对应你的仪表一般有相应的通讯规约,按照规约内容编制通讯的驱动,或者编程序,发送读语句,仪表回复应答语句,按相应的方式解码后可以得到相应的内容。感觉是这样,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