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3-23):
请问一下大师们 中断程序中q0.6和q0.7怎么一直有输出

网友A:
中断程序中,Q0.6和Q0.7是一直有输出的,就要看你中断程序的使能了,也就是你第一张图,显示不完整

网友B(2018-09-05):
最后一个图形是脉冲发送完成之后,中断进入输出q0.6  0.7,中断里面使用线圈输出命令,意味着只要进中断就会有输出,没进中断,就不会执行那个指令逻辑,也就不会复位,所以它会一直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