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求大神

楼主(2015-03-23):
求大神,这段程序什么意思。具体点,那个M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上电第一个脉冲,把"%01#RDO1400" 转换成ASC11码,对照ASC11表,就可以知道D1301里面装的是什么数值了。

网友A:
M:表起始字符串,是格式问题。照写就OK了。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这是什么PLC编程?

网友C:
    这是什么型号的PLC 程序呀? 没看到过

网友D:
应该是松下的吧,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