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耐电压测试仪

楼主(2015-03-23):
耐电压测试仪是测量耐电压强度的仪器;

它可以直观、准确、快速、可靠地测试各种被测对象的击穿电压、漏电流等电气安全性能指标,并可以作为支流高压源用来测试元器件和整机性能。

操作方法

橡胶绝缘手套、坐椅和脚下垫好橡胶绝缘垫!只有在测试灯熄灭状态,无高压输出状态时,才能进行被试品连接或拆卸操作!

1. 连接被测物体是在确定电压表指示为“0”,测试灯熄灭,并把地线连接好。

2. 设定测试电压所需值。

3. 设定漏电流测试所需值。

A) 按动“预置”健。

B) 选择所需电流范围档

C) 调节所需漏电流值。

4. 手动测试

A)将定时设定为“手动”位置,按“启动”健,测试灯亮,将电压调节旋钮旋到需用的指示值。B)测试完毕后,将电压调节到初始位置后按动“复位”健,电压输出切断,测试灯灭,此时被测物为合格。

C)如果被测物体超过规定漏电流值,测仪器自动切断输出电压,同时蜂鸣器报警,超漏指示灯亮,此时被测物为不合格,按“复位”健,即可清除报警声。

5.定时测试

A)将定时设为“定时”位置,拨时间预置拨盘,设定所需测试时间。

B)按“启动”键,将电压调到所需测试值。

C)此时定时到,测试电压被切断,被测物为合格,若被测物体超过规定漏电电流值,不到计时时间,超漏灯亮,蜂鸣器报警,被测物为不合格。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不错的装备。

网友B:
    这个装备从没有看到过呢,一般测量好像不太使用呀,强大

网友C:
支流高压源用来测试元器件和整机性能。<支流>应为<交流>。

网友C:
我查了一下,用于电子电器产品安全漏电检测,小于5kV。

网友D:
    用于变电站、升压站做高压设备耐压的耐压测试仪容量挺大,都是大家伙。打耐压时设备四周要用警示线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