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负载停车,减速中过流报警

楼主(2015-03-23):
我用变频器用来控制铝件攻丝,负载较重,在不放产品时,工作正常,放产品加工时,攻丝攻到位,碰到信号停机时,就出现减速中过流报警。不知从哪个方面入手去排除此问题了,请教各位

网友A:
减速过流,试一下加长减速时间。

楼主:
增加减少都会出现。电机正转反转控制是用到位信号来控制转换的,中间是没有延时,不知这个会不会有关系,明天就单独正转,单独反转控制试下,不知这个方向对不对

网友B:
延长减速时间

或者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加减少都会出现。电机正转反转控制是用到位信号来控制转...

正反转切换太快肯定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D:
下容量变频器自带制动电阻,如果负载重,要外配制动电阻。也可以增进减速时间,把停车信号提前,提前多少,就要实际试了。

网友E:
  建议延长减速时间或者增加制动电阻

网友F:
3楼和6楼的方法可以采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增加减少都会出现。电机正转反转控制是用到位信号来控制转...

 单独控制应该不会报警的,正反转切换最好有一定延时,待正转结束后再反转。。另外攻丝攻牙本身就要求加减速要快,所以需要配备制动电阻。

楼主:
今天把正转反转单独用按钮来控制,问题还是出现在正转减速过程中,报警复位后,反转是正常的

楼主:
我把问题重新说下

我把变频器用于攻丝设备,电机正转开始攻丝正常,直到碰到到位信号,电机减速停机,这个过程会出现报警,调节减速时间,会出现减速中过流或者变频器过载报警。调节转矩提升参数效果不明显。我怀疑电机正转攻丝时所带的负载引起电机的减速与变频器停机时减速时间有差异,导致变频器负载波动比较大引起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变频器在减速过程中转矩会变小,我增大转矩提升参数,效果不明显,(改了三次)。

对于这种类似的负载,各位用变频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制动电阻已经加上了,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H:
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试试~~~~!

网友I(2015-05-10):
引用 楼主:
我把问题重新说下我把变频器用于攻丝设备,电机正转开始攻...

把减速时间放小,加制动电阻。。。。。。我曾经改造的攻丝机转铁螺纹的,没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