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器

楼主(2015-03-23):
低压无功补偿电容器

单台电动机就地补偿

这种种补偿方式,克服了集中补偿和分组补偿的缺点,因电容器与电动机直接并联,

同时投入或停用,可使无功不倒流,保证用户功率因数始终处于滞后状态,既有利于

用户,也有利于电网。

有利于降低电动机起动电流,减少接触器的火花,提高控制电器工作的可靠性,

延长电动机与控制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A:
、?  这个电容是电柜内一上电就投入使用还是什么和上电开关一起工作还是单独控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电容是电柜内一上电就投入使用还是什么和上电...

单独控制。

网友B(2016-02-29):
那成本大啊,单台电动机就地补偿。配电室变压器旁还得有无功补偿电容器柜(别的设备需要),电流互感器,自动补偿仪你准备配电室和就地补偿柜都安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