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铣床维修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4):
机床故障问题:1.x轴走到机床坐标的-360到-390之间时会报警,报警显示x轴负值超程,而行程开关还没触发,虎口钳也只走到机床中间偏右一点。2.机床开机时会报警,同样是x轴负值超程,机床使用时按急停开关会报警,还是x轴负值超程。

对于以上问题,我做出了一系列检查:1.检查机床参数。  2.报警时检查行程开关接线是否断开。   3.不断运行机床,把可能存在的潮湿水汽蒸发掉。   4.检查x轴是否有阻碍伺服电机运行的障碍物。

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检查出什么原因,还请各路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