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组态王自动加1寄存器increa功能的测试。

楼主(2015-03-24):
早晨看到论坛里面有人发了关于组态王自动加1寄存器的问题。

自己亲测了一下,可以实现自动增1的功能。

设置如上,寄存器1000.高级中选择无

运行效果是,启动瞬间,显示860,然后变为0,然后以200毫秒的速度增1.

效果如下方第二组数据。

上面显示的是三组温度数值,分别用了不同的方法得到。第一个温度是用语言做了设置。

第二和第三分别使用了自增的寄存器。

第一种语言设置如下:可以实现每500毫秒增加一次,增量为10.到200后,变为0,反复循环。

网友A: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就成功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弄不清最小值和最小原始值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像是因为我的最小原始值设置的很大,所以在VIEW的时候那个数值没有改变

网友B(2018-05-1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C(2018-08-01):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