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240B转不了高速

楼主(2015-03-24):
西门子G120 CU240B变频器,已调整为p1000=3 p1001=60 p1002=115 p1003=550,可在实际运行中,只有低速和中速,高速 不运行,是什么原因,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15-04-28):
看了您的介绍还看了:

numatics电磁阀:www.numaticsshop.com/diancifa/
纽曼蒂克电磁阀 www.numaticsshop.com/diancifa/
numatics气缸:www.numaticsshop.com/qigang/
纽曼蒂克气缸 www.numaticsshop.com/qigang/
numatics过滤器:www.numaticsshop.com/guolvqi/
纽曼蒂克过滤器 www.numaticsshop.com/guolvqi/
numatics减压阀:www.numaticsshop.com/jianyafa/
纽曼蒂克减压阀 www.numaticsshop.com/jianya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