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报表显示

楼主(2015-03-24):
做实时报表,触发报表,只用第一个通道可以,两个以上通道或单用非第一通道就不行了,离线模拟时没有数据显示,检查过数据采样库和报表里的采样通道数据类型和长度一致了,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A:
  离线时当然不会有数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线时当然不会有数据呀

 要收集的数据先在屏上输入,再触发收集的

网友B(2015-05-03):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C:
怎么输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离线时当然不会有...

 如果有5个数据要显示如何去输入,现在只会输入第一个数据,其他的怎么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