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模拟量输入输出如何组态,用那些指令,如何进行数模计算

楼主(2015-03-24):
S7-200模拟量输入输出是如何组态,用那些指令组态,实例说明

网友A:
西门子200PLC不需要硬件组态的。只要模块连接好,直接编程就行。

程序中使用好相应的地址就行,如AIW0

网友B:
西门子200PLC的输入输出模块或者自带通道模块为固定地址。数据类型 word -- 16位

输入为AI寄存器组:AIW0、AIW2、AIW4、AIW6、AIW8、AIW10、、、、依次类推。

输出为AO寄存器组:AOW0、AOW2、AOW4、AOW6、AOW8、AOW10、、、、依次类推。

需要注意的是:特殊机型。如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2通道输入分别为AIW0、AIW4。输出通道为AOW0。AIW2和AIW6被占用了。再添加AI模块时地址从AIW8、AIW10、开始排列。

AD转换后的信号进入PLC是一个0-32000之间的一个数值,0-10V、0-20ma、都是对应0-32000,0-5V对应0-16000;4-20ma对应6400-32000;

如输入信号类型为4-20ma对应0-1.6Ma,AD转换值为18000,求对应多少压力。

X=(18000-6400)/(32000-6400)*1.6=11600/25600*1.6=0.4531*1.6=0.752Mp

输出通道计算同理。

希望楼主能采纳为最佳答案。

网友C(2015-05-03):
不需要组态,输入相应的地址 编程即可

网友D(2015-08-11):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200PLC的输入输出模块或者自带通道模块为固定...

没有什么特殊的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

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扩展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地址为AIW4;

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网友E(2018-06-14):
耐特PLC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的使用是直接调用对应的映射地址,然后进行量程换算;比如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对应温度是-10度到60度温度,当前采集到的信号AIW的值是12345, 则需要做计算((12345-6400)/25600*(60-(-10)))+(-10)=6.255度;其中6400表示4mA对应的数值,25600表示16mA的电流范围对应的量程数值。

网友F:
D     SM0.0

-R     #Osl:LD10, #Osh:LD6

-I     #Isl:LW4, #Input:LW0

ITD    #Input:LW0,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I     #Isl:LW4, #Ish:LW2

ITD    #Ish:LW2,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R     #Osl:LD10, #Osh:LD6

MOVR   #Osh:LD6, #Output:LD14

网友E(2018-09-04):
模拟量的编程首先需要用到四则计算指令,然后要用比较指令进行控制判断,深入的一些应用还要用PID进行控制。

网友G(2020-04-02):
没接触过学习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