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的速度环如何实现调节的

楼主(2015-03-24):
在做永磁同步电机的速度环,之前一直是让PWM的最大占空比固定,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在同一个速度下,改变负载,还保持最大占空比不变的话,输出电流怎么变的?如果保证母线电压恒定,最大占空比也恒定的话,感觉电机的输出的电流也应该不变啊,如何调节电流环呢?是不是不应该固定最大占空比啊?大家都怎么解决占空比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上图啊,无图无真相

楼主:
无图,只是不懂,期待高手解答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上图啊,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最大占空比的时候p值应该是最大的,如果这种情况负载加大且占空比不变的话电流环是满载的也就是设计的最大值,这时是进入速度环调节阶段;设计的时候最大占空比是你这个系统的最大可承受电流,从头到尾母线电压是恒定。楼主对运动控制这门课忘了?我也对永磁同步交流电机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