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卡 双轴同步控制

楼主(2015-03-24):
请教刘工,Galil运动控制卡支持双轴同步控制的功能吗?类似于龙门轴运动的功能?

网友A:
实现怎样的同步控制,描述详细点呗~

网友B:
galil卡的同步就是单纯的主从同步控制。设置主从关系的指令 GA,设置同步比例的指令GR。

如果是龙门应用的话(两轴 之间存在机械连接),需要在卡上运行一个监视程序,以避免从轴故障时整个机构出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例如就是两个轴往同一方向平行运动,进给量也相同

引用 网友A:
实现怎样的同步控制,描述详细点呗~

楼主:
回复内容:关于同步运动或者龙门功能这方面,是GALIL使用手册里“电子齿轮同步”功能吗?

引用 网友B:
galil卡的同步就是单纯的主从同步控制。设置主从关系...

网友B(2017-10-27):
引用 网友C:
实现怎样的同步控制,描述详细点呗~

您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描述详细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