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快速故障诊断法

楼主(2015-03-24):
  在液压设备的维修过程中,采用一些实用的诊断方法对液压设备的故障进行诊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而在维修中被广泛运用。下面总结和介绍几种实用的故障诊断方法。
    1、置换法

    将同类型、同结构、同原理的液压设备上的相同元件,置换(互换)安装在同一位置上,以证明被换元件是否工作可靠。例如甲机元件置换到乙机上并开机观察,以证明此元件的好坏。置换法的优点在于,即使修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较低,也能应用此法对液压设备的故障作出准确的诊断。但是,运用此法必须以同类型、同结构、同液压原理和相同液压元件的液压设备为前提,因而此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一定的盲目性。
    2、辅助法

    借助于简单的辅助零件,对液压设备的液压元件是否出现故障进行诊断。

    1)堵油法如堵住阀类元件的油口和油缸油口,可以诊断出这些液压元件是否泄漏和失效。

    2)人为换向法用顶杆使阀类元件换向,可诊断出换向阀是否出现如卡死、阀芯不到位等故障。

    辅助法可不解体部件来诊断液压元件是否有故障,避免了过多的拆卸工作量,减少了故障诊断时间,便于快速诊断,特别是对于;较大型油缸密封等,这一类故障的诊断具有很好的实用性

    3、经验法修理人员通过掌握液压设备的液压系统,熟悉了解各液压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并在积累丰富的液压设备修理经验的基础上,对液压设备出现的故障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而迅速作出准确诊断。归纳起来,液压设备一般出现的故障部位及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5个方面。

    (1)液压元件调整不当,如:油泵、油马达、顺序阀、方向阀、溢流举世、卸荷阀、平衡阀的压力和流量调整不对;

    (2)密封元件损坏或杂质使液压元件不能正常工作;

    (3)液压元件磨损或损坏,如阀类元件密封失灵,弹簧失灵,间隙过在等;

    (4)控制机构(电器)失灵,如:继电器失灵,按钮接触不良或损坏,电磁铁安装不正确,电机相线误接等原因造成液压元件误动作或程序出错;

    (5)辅助机构失灵,如:限位开关位置调整不当或损坏,压力表损坏,压力继电器损坏或误发讯,油箱过滤问题等。

    4、感官法

    对液压设备故障进行诊断,即:“问”:通过询问液压设备操作者,液压设备出现了哪些故障现象,有助于修理人员进行故障诊断;

    “看”:通过观察液压设备的工作状况,观察压力表和压力继电器,位置传感器等,可以诊断出某个液压元件工作是否可靠;

    “听”:通过听液压设备工作时液压系统和元件发出的声音,有助于诊断出元件是否工作正常,如听油缸卸荷时,油压系统的振动和噪声是否过大,听换向阀换向时,冲击是否过大,听油泵运转时,声音是否正常;

    “触”:通过触摸,同样有助于诊断元件和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5、区段划分法

    对于比较复杂的液压系统,可以将液压系统从机能上分成几类,来分析故障所在位置。将液压系统分为:泵机压力控制回路;系统控制回路;执行机构控制回路等几个部分。然后根据故障的特点确定故障发生在那个区域并针对此区域进行故障判断。

    6、分析法

    分析法是基于液压系统工作机理的故障诊断方法。采用分析法可以解决很多液压系统故障,但是对液压系统故障分析人员要求较高,必须充分了解和熟悉液压元件和回路工作原理。

    故障分析中,以下问题值得注意:1)深入分析液压系统图,结合有关的电磁铁动作表及相关的电路图,理出回路完整的工作机理,同时,正确理解回路的设计意图与思路,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及相关的背景。2)将工作原理图与实物对应起来,形成具体印象,液压回路中的管线,原理图与实物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将阀板上阀孔之间的串通与阻隔关系弄清,这些因素对以后回路检查有密切联系。3)参阅有关书刊及资料,找出评判液压装置特征的判定依据,然后,对其予以判断。4)参阅有关书刊及设备使用说明书,探讨失效机理及相关的分析测试方法。

    总之,所述故障诊断方法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在运用这些方法的同时,还应注意采用液压设备故障现代诊断技术,依据现代的科学仪器,不断提高液压设备故障诊断技术的科学性、精确性经济性和快速性,以确保液压设备能正常运行,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网友A:
楼主介绍的几种方法很实用!可综合一下出书啊!